nova6进水无信号,别的都正常

楼主(2021-03-31):
nova6进水无信号,别的都正常,请各位大神支支招

网友:
拆机拍照来看看

网友:
基带有吗?

网友:
先测上层板射频部分,看看有没有腐蚀掉件的,如果没有问题,(没有基带情况)分层看中层有没有腐蚀掉点的地方!补点重新值锡,测机看看

网友(2021-05-20):
没基带是哪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