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9288 的一个待机条件,看不懂。

楼主(2021-03-31):
dell 9288 的一个待机条件,看不懂。

3V_5V_EN 是怎么控制3v5v开启使能条件51125_ENTIP1和51125_ENTIP2 的。这两个信号只直接联通待机3v5v芯片,难道默认高电平,没道理啊。

求大神点拨。

网友A:
3V_5V_EN控制PQ4601导通,使51125-ENTRIP接地,从而使PQ4602截止,51125-ENTIP1/2,悬空,开启3、5V供电,只要PQ4602截止就可以,有些是芯片内部上拉开启,有些是悬空开启,所以你会见很多人,直接拆掉PQ4602,不装,使 3、5V不受控,加电即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3V_5V_EN控制PQ4601导通,使51125-ENTRIP接地,从而使PQ4602截止,51125-ENTIP1/2,悬空,开启3、5V供电,只 ...

谢谢大神。有点明白了

网友:
此芯片不拉低就是开启。

网友:
我也学习了,沾光了

网友:
两级反相,负负得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