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苹果X分层用低温锡会返修吗?

楼主(2021-03-31):
苹果X分层用低温锡会返修吗?用中温锡不好吹 所以用低温 用过的说下
苹果

网友:
X本来就是低温的,用158度的没什么问题。

网友:
中温 风枪330就可以。低温还是容易虚汗。 有加热台的话就更方便了,放上去温度达到后一分钟做归位动作就ok

网友:
你能用中温锡干上去就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