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此芯片型号,丝印如下图。

楼主(2021-03-31):
淘宝搜不到啊!我太难了!

网友:
丝印:BP0A821E(中间那个字符,不确定是0还是O)

网友A:
有图纸不 ,图纸有芯片型号!!

网友B:
这个像是3v,5v转换的管子,雷神911板子上和联想的有见过这个,不知道是不是你的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图纸不 ,图纸有芯片型号!!

没图纸,荣耀的板子。版号:DA0H97MBAD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像是3v,5v转换的管子,雷神911板子上和联想的有见过这个,不知道是不是你的这个

联想的有这种3V5V转换的芯片,但是丝印不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联想的有这种3V5V转换的芯片,但是丝印不一样。

不用管丝印。能代换就行。
建议代换型号:
AOZ1331DI;
AP22966;
APE8910;
APE8990;
APL3223A;
APL3533;
G5016;
RT9740A;
TPS22966;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用管丝印。能代换就行。
建议代换型号:
AOZ1331DI;

大佬平时维修时有整理资料的习惯啊,芯片型号张口就来

网友:
我搜到的和你的不一样,这个AOZ331ADI芯片丝印是AYXX

网友(点评):
后缀DI的丝印是AY,后缀ADI的丝印是BP

网友(点评):
都是原厂资料上的

网友:
这种芯片很常见的,代换很多(可能唯一需要调节的就是一些小电容)。就是给3V和5V后级设备供电的,例如SSD之类的玩意,属于SW类型的,就是电子逻辑开关芯片

网友:
大佬是对的,我眼瞎看错了,没注意到中间差个字母,感谢大佬指点!

网友:
用代用的G5016,AP2216A

网友:
丝印不一样。

网友E:
楼主什么放大镜,多少倍
我买了一个60倍的感觉还是看不清,

网友:
该买个显微镜。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什么放大镜,多少倍
我买了一个60倍的感觉还是看不清,

就是维修店常用的放大镜

网友:
不修手机,用不着显微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