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G480上电无限重启

楼主(2021-03-31):
同行拿来G480上电无限重启,拆机裸板触发电流0.8-0.9瞬间掉电至0.02无限循环。
首先刷BIOS,刷完后还是不行。
然后慢慢检查发现CPU集显供电不出,CPU供电芯片10脚VRMP电压0.02异常,隔断PR929 CPU_B+公共点一端铜箔,打值CPU_B+无穷大应该是板层断线,从PL901飞线至PR929,裸板触发电流0.81顺利亮机。

网友A:
为啥少供电CPU供电可以出呢,是集显部分用的吗,楼主指点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啥少供电CPU供电可以出呢,是集显部分用的吗,楼主指点一下

这个是集显部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集显部分的

不是集显部分,这个是芯片斜率  引脚,
控制核心和集显 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