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1A55-M LE 自动上电,能正常点亮,CPU电压偏高

楼主(2021-03-31):
华硕F1A55-M LE 自动上电,能正常点亮,CPU电压偏高,请问这个要怎么修?

网友:
查io检测脚呀

网友:
好,谢谢,我试一下

网友:
Fintek
F71870AD
A130LAE
COF904.1

请问这个I/O的检测脚是哪个,具体是哪一个脚

网友:
80-81-82-83
80脚和开机针相连的,不触发自动开机是不是和80脚相连的电阻有问题

网友:
实际测得阻值为982欧姆,图纸上为1K,正常波

网友:
那个I/O81脚相连的822排阻四个当中好像有两个阻值不正常,其它主板找不到这样的排阻,请问有没有其它好的办法

网友:
这种就是最简单的,12v in,5v in,还有3.3的检测脚的分压电阻。不过一般这种3个都坏的,io也有可能

网友:
你测下12V检测脚  修过很多块12V电压高   其他电压也高

网友:
超了这么多,也不怕烧了。有图纸点位就好办

网友:
有图纸点位可以分析一下

网友:
2个故障,第一,自动上电,故障点就是楼主自己说的822电阻
第二,检测电压不对,解决办法在8楼

网友:
下个点位图自己看不就可以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点位图已经收藏。

网友:
电压检查电阻,还有就是io边的822排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