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VA3不开机红灯非上盖换套件

楼主(2021-03-31):
                【故障机型:华为NOVA3不开机红灯非上盖换套件

【故障现象】:顾客描述说玩微信卡死了,直接黑屏在也开不起来。

【维修过程】拆机检查,夹表定253然后掉到190多亮红灯,很多老司机会认为是上盖坏导致亮红灯。

那么我们拆下上盖,直接换个新的上去

新盖子换上去以后,涛声依旧还是定电流,说明不是盖子问题,直接拆下字库用编程器测试,能读不能写,忘记拍照了,所以说红灯定电流的不一定是盖子,也有可能是字库,这台机子就是字库坏,非上盖,那么问题来了,970目前好像没法单换字库,只能换套件,但上盖是通用的。

找了个V10进水的板子测试可以正常开机。

拆下字库

处理好焊盘,装机测试。

可以正常开机,说明拆字库没有毛病

然后拆掉CPU和盖子

拿出最牛比的,芈皮MiPi Box 3.0高速编程器,备份16G全字库,一支烟的功夫需要编程器的机友们可以找我。

在写入NOVA3底层,还原基带数据,否则无信号。

【维修结果】装机测试所有功能正常,信号杠杠滴,通知顾客收钱。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观看。

网友:
这种可以备份原硬盘的16g资料吗?还是说原硬盘已经无法备份了?

网友:
原硬盘不是坏了吗,咋备份出来的?这样是不是还能保资料?

网友A:
没读过小学是怎么来修手机电脑的。只能读不能写。

网友:
板底坏了 ?

网友:
楼主这维修简直刚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读过小学是怎么来修手机电脑的。只能读不能写。

等你遇到了就知道能读不能写是啥意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等你遇到了就知道能读不能写是啥意思了

看回复,两个句号。我说楼上他们在问为什么硬盘坏了怎么备份的。

网友:
老哥,这种情况可以就备份原硬盘的16g资料吗?还是说是以前必须用以前备份好的资料写入的?

网友:
老铁,编程器怎么说

网友(2021-06-22):
厉害这技术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