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e570usb接口不能用

楼主(2021-03-31):
2021年3月31号
联想e570两个USB接口不能用秒杀
3月最后一天,还有8个月2021年就结束了,好冷,像过冬一样,小鸡都冻的缩起来了。
收到一台联想笔记本,说是加高电压烧了个USB设备后,左侧两个USB3.0接口不能用,开机后屏幕右下角提示USB过流,很明显,要查USB过流信号USB_OC#。
打开对应电路图,找到USB接口,供电相关,名称为USB_VCCA,由U4控制产生,先查看U4工作条件,打各引脚对地值,发现输出端接地,先不忙拆除U4,要先判断是U4本体损坏还是有后级短路。加电烧机,发现防静电管D7发烫,漏电了,先摘除它,取掉后输出端正常了。
由于找不到同型号芯片,就在测试板网桥附近上拆了一个可以代换的换上,装机测试正常,你以为这么快就结束了吗?没有!
另一个接口依旧不能用,直接断电打阻值,发现有一根usb数据线对地值异常低,顺藤摸瓜,找到相连元件,发现是另一个防静电保护管,于是拆掉它,阻值正常!补回代换零件。装机测试完全OK!
接口速度挺快的,(顺便秀一下我做的高速u盘)
这次的故障源就是这两个六脚防静电保护管。
一个损坏导致USB供电接地,另一个损坏导致USB数据线接地。

网友:
好快的U盘啊

网友A:
怎么像自己改装的啊,芯片都在外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像自己改装的啊,芯片都在外面

什么像自己改装的

网友:
你的高速u盘啊

网友:
那个是试机用的固态硬盘,高速u盘没拍出来,用的是sm3280主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