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位图怎么看电阻的具体阻值多大

楼主(2021-03-31):
点位图怎么看电阻的具体阻值多大
RES 1K OHM 1/16W(0402)1%//YAGEORCO402

请问这一长串参数哪些是重要的
这个电阻阻值是不是1000欧姆

网友:
阻值1K,功率1/16W,0402尺寸,误差±1%,应该就是这吧

网友:
res是电阻英文简写,1k就是阻值,ohm就是英文欧姆单位

网友:
大哥,这个问题问的好啊

网友(2021-05-22):
电阻阻值是1K欧姆,电阻规格0402,意思是长4毫米、宽2毫米。这个问题问得好啊。

网友:
1K 楼主还要学点基础知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