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X240不开机故障

楼主(2021-03-31):
接到一台ThinkPadX240 板号为NM-A091 初始故障是客户说用着用着不开机了 大概报个价留下机器这个笔记本为双电池设计 拆机断开两个电池 顺利开机 以为见到便宜 开了一会没问题放在一边 过了一会再开又开不了 重新断电再开又能开 刷了BIOS都不行 也找不到通病 懒得查 曾经遇到ThinkPadX1这种故障去掉摄像头排线就行 后来找到这个图纸看了一下有用的只有个Lid信号会参与开机 ,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拆掉屏幕 断开摄像头排线 果然 重启了N次都没问题 ,后面为了不影响麦克风和摄像头功能 割断了lid信号线, ,后续测试摄像头和麦克风都没问题, ,希望这个帖子能帮到大家 维修少走弯路 多多捡钱

网友:
这个不注意还真的忽略了

网友:
高手如云啊

网友:
我入手一个X240也是类似的情况,开机黑屏点不亮,清双电,偶尔能开机,看运气的,不知道是不是通病

网友:
好人有好报,谢谢楼主的分享啊,以后就不会走弯路了,

网友:
lid信号线,问题

网友:
遇到好多不显示拔掉摄像头就可以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通病

网友:
摄像头排线经常被清灰的小白最后扣D壳的时候卡断,再有就是内存槽虚焊

网友:
太有用了,谢谢楼主。

网友:
遇到类似的问题,就是没找到根本的原因啊

网友:
高手,找到故障,赞

网友:
暗屏还是不开机?这种我遇到多的是南桥的问题啊

网友:
谢谢分享,给我这种没有技术含量的人一大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