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爹的CQ42 不开机、开机掉电、开机花屏

楼主(2021-03-31):
版号 :DA0AX1MB6F1这毛病吧、挺简单的、但是修起来被这ec BIOS 坑的我 差点换桥!
之前备份的bios也是ok的、不知道为什么不好用、在论坛里面下载了N个 也都好使、
最后下载一个好用了!ec程序还挑啊?我真是醉了!

HP CQ42 开机困难、掉电 刷 ec bios.rar

网友A:
BIOS文件这东西吧,我会在论坛试三个,当前两个问题都变了的时候我就不试了,直接TB5元解君愁,手里有一个卖的文件的特别不错的,有时候实在是懒得试直接5元10元解决,然后买到的原厂自己做好备注标记,以后再碰到直接刷上完事,时间就是金钱啊。

网友:
这个cq42那时还是康博,10多年前修过,后来也没有了

网友(点评):
康柏,老司机

网友:
这款笔记本我偶尔还要用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文件这东西吧,我会在论坛试三个,当前两个问题都变了的时候我就不试了,直接TB5元解君愁,手里有一个 ...

你这个方法不错    我认为还是要回自己提取官网BIOS更好

网友:
楼主还是蛮厉害的嘛,谢谢分享啊。

网友:
BIOS文件这东西,有时候是有问题

网友:
好老的机型,好多年没有修到了

网友:
三个问题是刷EC BIOS好的?

网友:
遇到过,已经修好的机器,随手备份一下,重新再刷进去就不行了

网友:
这年代BIOS问题真多,看来要重视它才行了

网友:
这板子好老聊,还能赚钱

网友B:
这机器维修的意义在哪?我前段时间整机150卖了的,显卡被我加焊了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维修的意义在哪?我前段时间整机150卖了的,显卡被我加焊了才开机

这机器加焊好的、用不了多久的、必须BGA 重做!

网友:
小白不懂,图一的机器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买废品才80元 ,不过现在芯片涨了150整机

网友:
富士康做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