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佬一个专业问题!

楼主(2021-03-31):
这是我修的笔记本中,rt8207L内存供电芯片的上管G极波形,我自己感觉非常不正常。

首先供电和开启信号都没有问题,

频率设定电阻的阻值也正常

自举升压电容也换过(代换的是公共点滤波电容),boot脚的2r2电阻也直连了

上管也换过

最后连芯片也换了,还是这么个波形。

把上管拔掉,发现上管G极也有正常频率的5V波形。

另外,这个电脑还插内存掉电,不插内存不掉电。

我实在是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了,恳请各位大佬帮帮我!

因为小弟我一直在自学,所以有很多显而易见的问题不明白,还请各位大佬帮忙,拜谢!!!

网友:
自举升压电阻电容好像换是一起换掉的。插内存掉电,不插内存不掉电这也不奇怪。

网友A:
自学还有示波器,厉害了。一看就很不专业,建议你买迅维的远程看看,有时间去实地,能有体系的带你入门。自学能力强的话可以看远程,但是不是电子专业的话,估计还是难的。我以前也想的自学,最后还是不得要领,最后选择了实地,果然效果不同。上面的波形我看的很正常。你插内存掉电,跟内存供电没关系啊,不用修内存供电。

网友B:
首先你的幅值搞到2V/格就行,其次一个几十k的开关频率你把时间轴搞到ms级??????,至少你知道按自动设置也行呀

网友C:
板子什么板号  有可能还是bios问题   先简单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的幅值搞到2V/格就行,其次一个几十k的开关频率你把时间轴搞到ms级??????,至少你知道按自动设置也行呀

我是故意调到ms极的,因为调成us一点频率也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板子什么板号  有可能还是bios问题   先简单来

BIOS刷了好几个了,感觉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学还有示波器,厉害了。一看就很不专业,建议你买迅维的远程看看,有时间去实地,能有体系的带你入门。自学能力强的话可以看远程,但是不是电子专业的话,估计还是难的。我以前也想的自学,最后还是不得要领,最后选择了实地,果然效果不同。上面的波形我看的很正常。你插内存掉电,跟内存供电没关系啊,不用修内存供电。

这个波形的确是正常的,因为我抓了其他正常机器的波形,发现内存供电的频率就是这么慢。。。
多谢提醒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自学还有示波器,厉害了。一看就很不专业,建议你买迅维的远程看看,有时间去实地,能有体系的带你入门。自学能力强的话可以看远程,但是不是电子专业的话,估计还是难的。我以前也想的自学,最后还是不得要领,最后选择了实地,果然效果不同。上面的波形我看的很正常。你插内存掉电,跟内存供电没关系啊,不用修内存供电。

你说话好直接、不会伤到别人吗哈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说话好直接、不会伤到别人吗哈哈哈

肯定会伤到的,因为我想激励一下他!真正的爱是越挫越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会伤到的,因为我想激励一下他!真正的爱是越挫越勇的!

说的好有道理的样子、无法反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