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IGABYTE主板 ga-b150n phoenix-wifi,晶振缺失

楼主(2021-03-31):
技嘉itx主板晶振竞然有这种维修,求助各位大神有这主板点位图或者原理图

网友:
这样也能点亮吗

网友A:
可能是晶振去了外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晶振去了外壳

肯定不是去了外壳,上面那么多胶水,还有红色线

网友:
不能点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不是去了外壳,上面那么多胶水,还有红色线

那是热熔胶,后加上去的,为了固定和绝缘的

网友:
这个明显是去掉外壳的,去掉外壳估计是为了好飞线,干嘛不先测量下波形看频率是否正常,

网友:
晶振变成猪油膏了吗?

网友:
点不亮的话,这样对维修来说没有意义啊

网友:
加我微信

网友:
引用 网友C:
exe80901

佩服,学习了。

什么意思?没看懂你说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