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L3018打印机维修一例

楼主(2021-03-31):
L3018最初状况:开机动一下就停,安上驱动后点打印无反应或出现E0000000错误,网查了下是说电源板定影高压或定影组件有问题,拆下定影组件,测量发现温度保险烧坏,然后仔细看电源板,发现定影电压处有烧坏,应该是电源板先坏了,电压输出过高造成定影的温度电阻烧坏,最后更换定影组件和电源坏,故障解决。

网友:
感谢分享,楼主经验丰富

网友:
厉害的, 这也能看出来。

网友A:
L3108,有定影?? 不是喷墨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L3108,有定影?? 不是喷墨嘛。。

不好意思是lbp3108佳能的,

网友:
小问题。电源板可控硅。热敏电阻测量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