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拆解这种电感线圈,不知有危险吗

楼主(2021-03-31):
很多资料上说,它叫高压包,并且很多电器提示说:高压危险,勿拆,难道有危险吗?我只是想看看里面的结构
;

网友A:
这是变压器 只要不带电拆 一般不会有太大危险,小心不要伤到手或者其他部位。

网友:
这是变压器 小心不要伤到手就可以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变压器 只要不带电拆 一般不会有太大危险,小心不要伤到手或者其他部位。

不会有太大危险,是否可以理解还有点危险,难道拆下来后里面还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有太大危险,是否可以理解还有点危险,难道拆下来后里面还有电?

拆的时候万一伤到手 不是危险吗?

网友:
初级220,不通电就没危险。

网友:
铁芯低频变压器,铁氧体黑色中频变压器,铁氧体灰色高频变压器

网友C:
这种是电脑音箱的变压器吧?

网友:
看着像是电脑音响的变压器,不通电拆没危险.前几天自己的漫步者T06变压器就烧了.换了一个30瓦的

网友:
只要不通电都不会有危险

网友D:
这玩意不是电容,断电后应该没有影响,但是不好说的是如果在板上,电容还是有电的。最好的办法还是用灯泡把电容的电放光了

网友:
不通电有啥子危险呀?

网友:
终于拆完了,原来里面两组细铜丝线圈,是用山字形铁片一层层卡住的,每个铁片都象一把刀,不小心就会割破手,实在是太危险,干这活要有耐心,恒心,还要动脑子。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主要构成就是 这五个元件

网友:
吃饭会噎死有危险不能吃饭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是电脑音箱的变压器吧?

是的,音箱的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不是电容,断电后应该没有影响,但是不好说的是如果在板上,电容还是有电的。最好的办法还是用灯泡把 ...

言外之意大电容有危险?

网友:
看来,你是外行,电源变压器不通电是安全的,通电的测试就小心点

网友:
是个人就拆,

网友:
我拆过。不通电就没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