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张RTX2080ti显卡花屏故障维修案例分享

楼主(2021-03-31):
接修客户两张2080ti显卡,故障描述为进系统花屏。设备管理器报错43。

花屏图片

两张显卡均报错43

这张故障现象呢,使用mats程序即可测试

网上也是随处可见,论坛太多懒人,就想着白拿

哪怕花点心思,随便查查,都是网上公开的资料

测试代码为    ./mats -e 10

两张卡报错的颗粒均为B0报错,这也是2080ti显卡的一个通病了

这个位置是受力点,没有显卡支架的话非常容易变形导致掉点

检测出故障   火速拆下散热器

都是公版PG150的版型

感觉好多兄弟对显卡的显存排列不太清楚,,看下图

拆下两个板的B0,均发现有掉点的情况

剩下就简单了    该补焊盘补焊盘     该换显存换显存

跑mats不再报错了

装起烤机测试OK

维修结束   谢谢观看

网友:
感谢分享维修案例

网友:
我通过bilibli.com在YouTube(计算机修复)上观看了许多他的视频。

网友A:
显存的排序 是所有显卡都是这样的吗?从显卡芯片1脚逆时针数?

网友:
显卡没修过,估计以后能用到

网友:
双2080ti显卡电源要1000w已上吧

网友:
看来显卡太大太重也是不好的,机箱竖着显卡受力太大了

网友:
我到现在都没修到过。不是短路就是矿卡没价值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存的排序 是所有显卡都是这样的吗?从显卡芯片1脚逆时针数?

单面缓存设计的,NV系列,基本都是如此排列。两颗显存差别就是高低位谁在前谁在后

但是ABCD都是逆时针排序的

一般中低端显卡没有那么多组

一般情况下修几次就知道了,都不需要看什么点位。这个主要是为了指导新手

网友:
换了之后,打胶,然后垫东西避免板卡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存的排序 是所有显卡都是这样的吗?从显卡芯片1脚逆时针数?

应该是的,逆时针方向数数

网友:
樓主youtube視頻"2080显卡失败的双修经历"維修的經典阿,給你一個讚(背景圖跟模組化電源供應器插頭漏餡了)

网友:
新手还在学习中,感谢楼主分享。已经收藏

网友:
这卡修起来修是爽

网友:
请教个问题这个显存的脚位怎么看

网友:
这个还挺有用过以后要修显卡了

网友:
楼主棒棒的!学习了

网友:
该以人家多少钱啊?

网友:
哇靠,现在上几万的显卡了,幸好是显存掉点

网友:
显卡支撑架的重要性此刻就很明显了!除非是竖装机箱!

网友:
好功夫,感谢分享!

网友:
新手学经验的!谢谢分享!

网友:
发财了,我咋碰不到这卡啊哈哈

网友:
这卡看的我直流口水!买不起系列

网友:
楼主好大的神,跪求点位图!!!

网友:
学习了 。没见过这么高的显卡了

网友:
牛B ,我有好几块都卖破烂了

网友:
显卡疯了么?伤不起啊,现在~

网友(2021-06-15):
显卡测试软件可以分享下吗

网友:
楼主技术精湛,丁当像楼主好好学习

网友:
这个修好能狠赚一笔

网友:
这个难修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