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插座上这个电阻的意义是啥

楼主(2021-03-31):
图中电源插座上加了两个电阻的玩意,不知起啥作用

网友A:
这不是电阻,而是电容。
凡是来自电源火线(Hot)或中线(Neutral)而经由地线返回的噪声,称为共模噪声。
共模电容就是为了改善共模表现得,他会把共模噪声旁路掉(因为共模噪声很高频,电容对高频来说是短路所以噪声从该电容走) 噪声被旁路掉那么其他用电器就少受到干扰进而共模表现就会更好。

网友(点评):
我一直以为这个东西是电阻。看来大错特错了,谢谢。

网友:
x电容,y电容,了解一下

网友:
滤除干扰之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电阻,而是电容。
凡是来自电源火线(Hot)或中线(Neutral)而经由地线返回的噪声,称为共模噪声。
共 ...

虽然不是很懂,但是大概页听懂了百分之八十

网友:
你这家伙能别水分了吗?

网友:
棒棒糖可以吃

网友:
y电容,滤除干扰之用........

网友:
这是只在没有分的情况下干的事。

网友:
起装饰作用,彰显科技感

网友:
插电……开机,吸火花用的

网友:
滤波安规电容。

网友:
丫电容,不是电阻

网友:
电容,不是电阻。。。。。。。。。。

网友:
回帖是种美德....

网友:
EMI电路 你可以百度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