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一台220CW9显示器,仰视角度看有细密的彩色动态噪点

楼主(2021-04-01):
一台220CW9显示器,正面看正常。仰视角度看有细密的动态彩色噪点。电压5V,3.3V等基本正常,电源板电容也无异常。请教各位这个是干扰问题,还是屏的问题,换过偏光膜。
显示器

网友:
这个应该是正常吧,液晶屏都有观察角度

网友:
只要正常看没问题就必要修

网友:
建议拍一张照片发过来,不过正面看着显示正常的可以忽略,个别的显示器电源性能不好,或者屏显接地不稳定会出现类似的情况的,仅供参考。

网友:
屏幕视角的角度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