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离合成]
FX95D BIOS,电源150W

楼主(2021-04-01):
开机白屏听客人的话换屏后仍然,用官网的程序处理后正常开机:

25Q80C是正常开机后备份

[attac份的h]2053723

4.52 MB, 阅读权限: 190, 下载次数: 67,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2021-05-10):
下载不了插件了???

网友A(2021-07-04):
哪一个是最终OK的 BIOS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一个是最终OK的 BIOS啊

一个是EC 的一个是CPU那边的,都是好的。

网友A:
我的开机白屏 换一个测试屏后  再也不开机了  这个笔记本的屏接口一样不能同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开机白屏 换一个测试屏后  再也不开机了  这个笔记本的屏接口一样不能同用吗

这个屏19V位置与以前的不一样啊,你用以前的测试屏可能把问题搞大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开机白屏 换一个测试屏后  再也不开机了  这个笔记本的屏接口一样不能同用吗

CPU 显卡出问题了???

网友(2022-12-03):
你的确定是白屏不是灰屏??怎么我遇到一台是开机灰屏,我也准备刷BIOS程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