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z7m南桥短路又非南桥短路。

楼主(2021-04-01):
恶心死人了。装上南桥就短路dd3短 南桥1v电感短。取下就不短(注意这里是没有上电过。装上直接量的)。。以为被卖家骗。所以换了一家。也是一样。焊上去之前。测量南桥上电容都正常。主板3v电感。南桥1.0v电感都正常。结果。焊上一测直接就对地短。然后取下来。又测又不短。装上南桥烧鸡南桥附近发热均匀。南桥附近。到处都热摸不出哪个原件短。取下来烧鸡一点不短路。。。。取下来测量南桥正反面附近电容电阻也没发现有哪个短路。tm的。。一头雾水。有大佬知道大概什么地方短路吗。rtc没短。测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焊好

没可能。方向肯定对。焊点也全部接触到。

网友:
把南桥供电点附近的接地点不要植锡  干上去就不会短路了  要不就用比0.3小的锡球植

网友B:
是不是锡球太大了?换个小一点的锡球试吧。

网友C:
感觉是你焊的温度太高把新南桥搞炸了吧。注意南桥上的电容并未代表所有的电源信号,它还有好多电源pin是没有接到那个电容上的。我都试过换那些电容不短的上去,量了是短的。找个点位图量几个南桥上的点看看是不是有地方短了吧

网友D:
是不是桥的型号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是你焊的温度太高把新南桥搞炸了吧。注意南桥上的电容并未代表所有的电源信号,它还有好多电源pin是没 ...

我向来都是270度焊南桥的怎么的也搞过几十台换南桥了。所以应该不是温度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锡球太大了?换个小一点的锡球试吧。

球是0.25的咯。直接某宝买的。我值球不行。都是不行就取下来重新买值好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桥的型号不对

型号也对我有两台一摸一样的。。

网友:
对了这是二修机。上家也换过桥放弃了才到我手里。

网友:
还是桥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