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关于二张RX580的问题

楼主(2021-04-01):
经相关软件扫描以下情况,第一张内存通道ABCD全部报错,电压全部正常,第二张是Rx580型号,(DDR基准电压没测过),第3张ACD报错,B通道正常,(已更换ACD的DDR显存),请教大神还有那些会影响。

网友:
由于没有核芯,无法更换。

网友:
小白请教大神

网友:
这种级别的应该比较难搞吧,维修成本风险还是蛮高的啊,现在成本风险高的一般就不搞了,因为BGA芯片坏件太多了,大多数都是拆机的 。。。

网友:
这是矿卡吧

网友:
把 BIOS 备份 分享出来

网友:
abcd全错,优先a通道。显存没供电就修出来

网友A:
全报错的拆A通道看看,应该是A1掉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报错的拆A通道看看,应该是A1掉点了

A卡也会有某一显存影响全报错的情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报错的拆A通道看看,应该是A1掉点了

是的!修过不少这种情况的显卡。大部分掉点

网友:
这种矿卡优先考虑A通道掉点,如果是白牌的卡显存是没有散热垫,现在的算法都是超显存。不要轻易动核心

网友:
这个B卡,我也在修一块,ABC通道全部报错显存发黑还是二修,难啃

网友:
如果供电什么的都正常,可能是BIOS或核心。

网友:
考虑掉点问题,这种概率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