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y7000 2020那款 放电可触发 无法二次开机

楼主(2021-04-01):
求助论坛的兄弟 有两台一模一样的机器 都是一个问题 怀疑是通病 是联想y7000  2020款 都是放电第一次可以触发 可以正常关机 但是第二次开机就得清cmos放电 才可以开机 但是只能开一次 电池显示电量 无法充电  求指教

网友:
RTCRST 有问题吧,碰到过类似故障的 ,不晓得你这个是不是

网友:
估计桥挂了吧。 跟那个联想的E系统一个毛病

网友:
只要放过电  都正常  好像是通病  就是不能关机

网友:
RTC电路或桥的问题吧

网友:
现在除了不能二次开机 剩下的都正常

网友A:
刚刚在淘宝买了  ec的 和pch的bios  刷了 还是一样  电池 都是好的  两台机器 一模一样的问题  可以充电  都正常 就是无法二次开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刚在淘宝买了  ec的 和pch的bios  刷了 还是一样  电池 都是好的  两台机器 一模一样的问题  可以充电   ...

哥们 你的修好没 我也有个一样毛病的   看到速回

网友:
昨天修了两个   要插着电池   才能再次开机   很奇葩的

网友:
插眼,等楼主后续学习学习

网友(2021-05-27):
引用 网友B:
哥们 你的修好没 我也有个一样毛病的   看到速回

没修好 我遇到两个了 都没修好 你的弄好了么

网友:
按修笔记本步骤该查那就查那

网友:
这个鸡得用原装充电器哟     如果用转接头就不会触发的

网友:
清理cmos电池就是自动触发了吧,你看下开机之后,可以强制关机嘛,还有就是散热器下面就是cpu和显卡中间有个开关的测试点看有没有腐蚀还有就是这个机器:要用原装的充电器试才行

网友:
要230w电源才行,否则第一次可以开,第二次开不了

网友(2021-08-18):
我的也是这样 不上cmos电池就能自动开机 开机后都正常 也能强制关机 还在保,拿到售后去 售后也给换了一个主板  结果上好和以前一样子  不知是啥问题

网友:
我的跟你们故障一们,在保修期内,送到售后换了两次主板都没好,现在还在售后那放着了,等好了我再来发给你们

网友(2021-09-19):
我今天也碰到一台,一模一样的问题,有没有解决的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
找到问题了,是带复位键的USB小板引起来的,D10旁边的小电容腐蚀了,拔掉就正常了。不能确定这是通病。

网友:
带还原按键的小板坏  通病

网友(2021-11-14):
我这儿两个DELL 7710基站笔记本也是这个故障!
一直没有修好!
不知道是不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我这儿两个DELL 7710基站笔记本也是这个故障!
一直没有修好!
不知道是不是南桥的问题!
闹心中!淘宝买了更改ME的BIOS程序也不行!
哪位亲修过,希望给指点一下!
感激不尽啊!

网友:
我也遇到了和LZ 一样的故障了。要放电才可以自动触发,能正常显示。但第2次按开机键又触发不了。  应该是通病来的  还没有找到问题

网友:
2020款没有修过  我是来学习经验的

网友:
带还原按键的小板坏  碰到过

网友:
第二次开机等待8秒试试

网友(2022-02-13):
复位开关坏了  小板

网友(2022-04-26):
我也遇到一台,有搞好的没

网友(2022-05-30):
遇到了是复位小板腐蚀 我的是清洗加焊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适配器的问题.充电电流小了.我遇到过充电器不是原装的.就是不开机的.就是你这样的.放电开机.2次不行.用原装大电流的充电器就好了

网友(2022-08-10):
我的是小板复位开关坏,测量有阻值880,拆掉就好了

网友:
原来是USB小板 问题,刚修到一台,放电可以,开机不可以,小板去掉就好了

网友:
放电电路放不了  一般电容多

网友:
楼主,这个我也需要了,你这个找到问题了吗

网友(2023-01-09):
这个的确有可能,遇到过几台联想不触发,跟这个恢复键有关的

网友:
我就喜欢分享结果的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