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170-AR开机不显示维修一例

楼主(2021-04-01):
主板型号:华硕Z170-AR    故障现象:开机不显示
       今天收到一块华硕Z170-AR,客户描述故障为开机显示器不会显示,拿到后粗粗看了下,没发现维修和碰撞的痕迹,拿万用表进行测量,没发现明显短路的地方,OK,上电上诊断卡试试,发现直接卡04代码,主板内存故障灯亮了,不过内存。根据经验先软后硬,刷个BIOS,刷BIOS后发现故障依旧,宣布捡漏失败。

好吧,那就按不过内存来维修。
那就按步骤来吧,先测测内存各个关键测试点如何,142/286/287/288脚VPP供电2.5V正常,284脚SPD供电3.3V正常,146脚基准电压0.6V正常,SMBCLK和SMBDATA3.3V正常,77脚VTT 0.021V不正常,锁定问题点就是这个VTT电压了。

打开点位图,发现这个电压是由一个供电小芯片发出的,供电芯片7脚为EN开启脚,实测0V,那就是没收到开启信号了。

继续追查EN开启信号的来源,发现是由一个三极管转换过来。

在主板上找到实物,发现了端倪,原来这块板有受到过刮伤,三极管已经破损,一个0欧电阻也已经歪,旁边有条线路已经见铜了,不知道有没断。

找出料板拿同型号的换上,线路见铜的地方测试了下还好没断,拿点油油涂下就好了。从新检查下,没发现短路就上电了。
上电后测量VTT电压,恢复0.6V了,应该没问题了。

随着一路欢快的跑码,熟悉的华硕界面出现了,进系统测试了下稳定性没问题,维修结束。

特地奉上华硕Z170-A的点位图一份,有需要的下载吧。

Asus Z170-A_1.04.fz

Z170-A点位图

网友:
这图都有

网友A:
华硕Z170-AR跟华硕Z170-A一样吗?刷bios也一样?

网友B:
这点位图需要的下载分好高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Z170-AR跟华硕Z170-A一样吗?刷bios也一样?

点位图一样,BIOS不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点位图需要的下载分好高哦

5分不高吧,系统自动设置的,我也没办法改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宝贵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5分不高吧,系统自动设置的,我也没办法改

5分可以的,看到有些新人传价值不高的也要10分

网友:
我这个主板最近保护,不启动咋回事

网友:
为了修主板。我都近视了

网友:
是不是咸鱼捡漏的板子

网友:
感谢楼主的图。技术也很厉害

网友(2021-05-23):
学习了,维修过程很详细。总是会遇到拆装显卡磕掉件的

网友:
感谢楼主,思路清晰,故障点马上就找不出

网友:
为啥下载分有高有低

网友:
先观察再修,,不就秒了吗

网友:
新手学习中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