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小白用mats扫不出结果,显卡是550ti

楼主(2021-04-01):
是我输入的代码有问题吗,大佬们快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佬,输入之后又变成这样了

没有找到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n 参数 选独立显卡 这个估计是在集显运行的

谢谢

网友B:
加-n 参数 选独立显卡 这个估计是在集显运行的

网友C:
看运行名这u盘版 命令是 ./runmats -e 20 独显 ./runmats1 -e 20

网友:
貌似是不支持吧

网友:
可是我插着呢啊,谢谢大佬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加-n 参数 选独立显卡 这个估计是在集显运行的

大佬,输入之后又变成这样了

网友:
重新换一个版本,367.38.1,然后换块主板设置下

网友:
或许软件不支持,2.3.6版本才能检测到550ti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运行名这u盘版 命令是 ./runmats -e 20 独显 ./runmats1 -e 20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