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820 G1 0.2电流不上电6050A2630701 或为通病

楼主(2021-04-01):
HP EliteBook 820 G1
版号  6050A2630701-MB-A01

故障插电电流直接到0.2,并在0.2-0.3之间跳变。

测量3、5V正常  1.35v正常  1.05v正常 CPU供电无

接上内存打值卡测量,发现VTT电压仅0.6V,不正常,后发现接负载(内存)时VTT电压为0

内存供电芯片为TPS51362   一般用于1。05V 供电 , 下了一份数据手册发现,该芯片属于与0.6V-2V可

调输出供电芯片.

它通过25脚外围两个电阻和REF进行分压,输出需要的电压,比如此处输出1.35,则PWM输

出1.35,所以修到该芯片,记得检查这里

Target output voltage input pin. 0.6 V to 2 V, 1.05 V/1.2 V built-in (GND and Open) (see

Table 1).目标输出电压输入引脚。0.6 V至2 V,1.05 V/1.2 V内置(接地和开路)(见表1)。

但是,这个芯片并不输出VTT供电,所以采用这个芯片的内存供电电路,都需要外置一个供电芯片提供VTT,仔细观察主板,发现U6240  丝印为Q23Z G2997B,找到这个小芯片的数据手册

1、2脚1.35V正常,3/5脚0.6V,6脚VTTREF 0.68V正常 , 7脚S3 0V , 9脚S5 3.89V,10脚3.3V正常。

7脚0V,说明芯片没有工作,怪不得VTT输出只有0.6,这是个假电压,所以加负载之后直接为0

S3 这个0V暂且不提,S5这正常应该是3.3才对,怎么这么高,不对劲。
图纸没有,那就先找EC图纸吧,然后,我就找到了这个

HP EliteBook 820 G1奇怪故障维修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43552-1-1.html
(出处: 迅维网)

一模一样的现象,一模一样的问题,也是SLP偏高,果断0.5购下

然后根据帖子,找到了U2511,我人傻了,md这么明显的烧毁我都没注意,但凡多看两眼这机器直接秒杀好不好。

不过我是有信心哪怕没有这个帖子,我查电路依旧可以找到这里,但是肯定会浪费很多时间哈哈。

拆掉U2511,待机0.005,但是不触发,别急,先换条原装线再说,接上原装线,待机电流0.007,按开关电流一路狂奔,已然亮机。

看了下USB接口,舌头部分已经损坏了一些,还好有个芯片转换,不然怕是要直接烧CPU

网友A:
修电脑就是要仔细观察,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电脑就是要仔细观察,不容易

哈哈,我就是个粗心的性子,被坑了好多次了,就是改不掉

网友:
下手之前一定要仔细观察  弯路少走很多啊

网友:
我都会用放大台灯先扫一次。。

网友:
维修时间越久 越简单问题越不在意

网友B:
你这只修好一半,USB也要修好吧

网友:
加分给予鼓励   加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只修好一半,USB也要修好吧

那肯定的啊,不过这个没写上去而已,接口没现货

网友:
思路通俗易懂,学习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肯定的啊,不过这个没写上去而已,接口没现货

整点料板也不用了这么麻烦。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整点料板也不用了这么麻烦。

这个接口有点特殊,非常短的3.0,料板上都是比较长的,装那个的话就要挖壳子了,还是定个比较好,反正客户不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接口有点特殊,非常短的3.0,料板上都是比较长的,装那个的话就要挖壳子了,还是定个比较好,反正客 ...

网友:
加分了,拿到不上电的机器,习惯性的打下后级的阻值,看看USB的转换

网友E:
这些拆机之前都要检查了,包括有没有电池和硬盘内存,特别是硬盘,数据无价,一次硬盘就让你记一辈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些拆机之前都要检查了,包括有没有电池和硬盘内存,特别是硬盘,数据无价,一次硬盘就让你记一辈子

亲身经历,当时警察都来了,客户非要说有硬盘,还好有监控,不然死翘翘了

网友:
还是通报好,我非常的喜欢哦,呵呵

网友:
    好好学习了是的不容易

网友:
你这个是自己不细心啊,我开始接触的几年也跟你一样  后来 我的习惯都是拿到主板  放大镜下全板扫描一遍,看有没有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