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E 按开机键后重启3次开机显示无画面,灰屏

楼主(2021-04-01):
华硕K43E 板号K43SD REV2.2  待机电流0.016A,按下开机键后,电流跳变到0.780A后掉电,然后自动重启,反复掉电3次,并且电脑屏幕里面有一颗LED灯珠亮起。在第3次掉电又自动重启之后,电流跳变到1.168A,电脑屏幕背光亮起,屏幕里面看不到任何字符,也不显示logo,只是一片灰黑色。
把主板拆出来,此主板没有独立显卡,开机测量主板供电,在电流跳变到0.780A的时候,除了核显供电没有之外,其它供电全部都已正常产生。怀疑是软启动故障。
先更换一根内存条——还是一样的故障,刚好有一个同型号的CPU,更换后——还是一样的故障,然后找了一个BIOS刷了下,开机不会掉电,电流有跳变,电流跑到1.2A,电脑屏幕背光亮起,但屏幕里面还是看不到任何字符,也不显示logo,一片灰黑色。然后更换一块屏幕,显示正常。

网友A: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本身就是屏幕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本身就是屏幕问题???

掉电问题应该是BIOS引起的,至于说屏幕无字符、logo显示,这个应该是屏幕问题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