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HP P1108打印机 打印图片或文字空心

楼主(2021-04-01):
使用388A的鼓硒,
试过换电脑/换鼓硒.问题依旧.
请教一下是哪里出问题了?谢谢!
如下图.左边纸是图片,右边是测试页,可以看到测试页顶头的几个字是正常的.
但下面的字就不正常了.

网友:
第一次碰到  感觉像主板问题 你最好找台一样的机子 试

网友:
百分百定影下辊已凹突了,换定影下辊解决问题

网友:
感谢楼上.
我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
装到其他电脑试试

网友:
重点检查高压部分,就是硒鼓跟高压的接触点。

网友:
打印的时候,人为卡纸,检查纸上成像与硒鼓上成像。纸上成像正常那就是定影问题,如果不正常,那就要检查高压板、电源板、主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