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拯救者r720-15ikb无规律断电请教

楼主(2021-04-01):
接到一个不稳定无定时断电的机器
机型:r720-15ikb,板号:nm-b191p,
配置:七代标压i5,1050ti
故障,自动或单用独显跑3dmark断电。。。大多数很快断电,偶尔一整天没问题。断电后不触发。放置一会儿又可开机。。。试过设置成
只用集成显卡,从未断过电。。。观察过断电的时候cpu和显卡温度并不高。。。主板温控芯片u1,没有做上去。。。用了显卡和ec之间的
smb总线做温控。尝试过拆掉qv3,把u1和smb的电阻补上去还是一样。。。。显卡核心供电有几个滤波电容没装也补起来了。
机器放了有一段时间了,好在客户没怎么催。。。有相关经验朋友,请指教!补充一下qv1和qv2也没有用料

补充一下,这两天又没掉电了。。。我动过的地方全部还原到它来时的状态了!这两天看到显卡跑3dmark最高到90多°的时候反而没断电。。。
准备退还给客户了!谢谢兄弟们的回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哪位大哥指教一下吗?现金酬劳也可以。。。修不好就要退还客户的维修费了,还有就是辜负了客户所托!

可以在掉电的时候查一下EC工作条件,看看供电复位这些正常不,知识有限只能想到这么多了

网友B:
没有哪位大哥指教一下吗?现金酬劳也可以。。。修不好就要退还客户的维修费了,还有就是辜负了客户所托!

网友:
看看供电复位这些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掉电的时候查一下EC工作条件,看看供电复位这些正常不,知识有限只能想到这么多了

每次拆得剩下主板的时候又可以开机了。。。不拆等会儿也能恢复正常。。。我试试把裸板拆下来看看会不会断电。。。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这个没有碰到过,帮不聊你

网友:
不定期掉电,非通病类的,经验性判断也搞不定的话,基本上修复率很低很低了

网友:
重点查下供电复位

网友:
换桥测试一下

网友:
不定时掉电如果没有明显的进水腐蚀摔过的话基本上三板斧干上去搞不好就只能放弃了

网友:
估计是哪个地方虚焊了

网友:
不定时掉电的确实不好处理,也不好测试。

网友:
我也不懂这个时序 如果是我的话应该用示波器抓一下

网友:
测一下各电感对地阻值和电压值,有异常的可能就是问题点,再仔细观察检测

网友:
这个问题要时间,急不来的,掉电后公共点,待机还有吗,是触发电路引起掉电还是温控电路引起掉电,这个也要验证好

网友:
这种机器,动手怕扩大问题,等会不亮了,顾客退修都不得,顾客不好说话一般我不接,你每次拆裸板就OK,应该是你手拿裸板,起到一个放电的作用,我估摸着是哪个大电容漏电,针对大电容仔细查查,看看有没有不易察觉的腐蚀等,给我来,直接把整板的大电容全换了,反正就那几颗,也不贵,有好换,换完不得,退机,也不会扩大问题

网友:
换EC吧!前几天修一样毛病的换ec好了

网友:
我也遇到个和你一样的问题,昨晚修的,还没修好,只有独立显卡性能测试的时候会掉电,其他OK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哪位大哥指教一下吗?现金酬劳也可以。。。修不好就要退还客户的维修费了,还有就是辜负了客户所托!

难啊,老铁,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难啊,老铁,通病
你研究出来,多休几台就是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