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 937A 电烙铁、奉劝大家尽量别买!

楼主(2021-04-01):
我买的是安泰信的 937A 高功率、也就是65w的、用了一年多吧! 光加热芯就换了3个了!一个加热芯 28 以前用的936B 也没发现这么爱坏、我也是真心的醉了、真后悔买了这个电烙铁!

网友A:
我的安泰信936B还返过一次厂呢!不过,厂家态度挺好。从此以后,我买配件直接从厂家购买,就不从某宝购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安泰信936B还返过一次厂呢!不过,厂家态度挺好。从此以后,我买配件直接从厂家购买,就不从某宝购买了 ...

请问一下,安泰信936B电烙铁厂家如何联系,谢谢!!!

网友:
你该不会是买到假货了吧,安泰信算是国产品牌里面较好的了。要不然就是使用习惯不好,烙铁高温干烧也是容易坏的。

网友:
这种金属的不怎么好,有一次换成这种久了里面绝缘布老化差点搞短路,觉得陶瓷的那种粗的好

网友:
t12它不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安泰信936B还返过一次厂呢!不过,厂家态度挺好。从此以后,我买配件直接从厂家购买,就不从某宝购买了。

厂家直销是不是便宜点

网友:
T12 C245都挺香

网友:
我的也坏了

网友:
白光牛肉和挺好

网友:
安泰信的东西质量不是一般的差 我20年双十一买了个热风枪带休眠的 已经返厂2次了

网友B:
国产还是快克的风枪和烙铁质量好!,耐用!就是价格有点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国产还是快克的风枪和烙铁质量好!,耐用!就是价格有点贵。

对,快克的才是专业的。

网友:
我直接扔了他,天气冷连锡都不花,夏天才可以笑死我了

网友C:
我还以为安泰信得很好!一直想买个用呢!这样还是不买了吧!如果有什么好的烙铁麻烦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D:
带休眠的不用时要插进原装烙铁座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还以为安泰信得很好!一直想买个用呢!这样还是不买了吧!如果有什么好的烙铁麻烦推荐一下!谢谢

买快克936用了3年多了一直没坏过,安泰信的早期买过风抢和烙铁都不好用,爱坏

网友:
T12 太多了、水太深、鱼龙混杂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带休眠的不用时要插进原装烙铁座里

我用的就是元转的底座子 !!!

网友:
早就不用这个了,现在用的是快客

网友:
不是吧 我的936 安泰信 三台 都用了十年了,就换一次发热芯。。。。

网友:
这个要看个人的使用习惯以及平时调的温度。当然,质量也是最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就是元转的底座子 !!!
这个烙铁头,实际是没有休眠的,不要用45度斜插的座子,用个陶瓷烟灰缸横着放

网友:
质量是国产品牌的不一定好,有些还比不上杂牌的

网友:
我的杂牌子赛克风枪焊台一体的 ,200多块钱用了5年了,就换了手柄,安泰信的电源给我坑惨了

网友:
安泰信的东西真心不行

网友:
一般我用完就关掉,不让它在那干烧待机

网友:
我一直用30元一把的60W电烙铁

网友(2021-05-17):
维修拆焊的话还是高频烙铁好用 搞白菜白光比较便宜 原装芯贵但是耐用 也十分好用

网友:
真正安泰信早就倒闭了,不知道为什么会一直记信这个牌子,估计是名字起的好高端好记,现在都是小作坊贴牌的,买快克203H,耐用的很,几年都不坏

网友:
我再也不信安泰信了

网友:
大厂家质量这么差,还是某一个系列会出现这个问题,这还敢买吗?

网友:
弄个t12好了,真心好用

网友:
安泰信的质量也就那么回事

网友(2021-06-18):
几年前在迅维商城买过安泰信936和967A,就是外观象白光936的那种质量挺好的几年都没坏过,现在的这种安泰信没用过。

网友:
如果使用比较多,建议选用1321陶瓷发热芯,寿命是这种的3-4倍,型号是:at989,65W变压器,价格贵不多,谢谢

网友:
做工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