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惊!X1Carbon公共点短路竟然烧EC!

楼主(2021-04-01):
        接一台X1 Carbon 2019年8月生产的机器,板号NM-B861,刚过保。客户大哥说ThinkPad越做越差了,才买一年还没怎么用就坏了。我也刚入行没多久,不知道以前的机器是不是也像这样容易坏,只能跟他说集成度高的问题。
        言归正传,机器到手按开机没反应,插电源表只有0.02a,(以我的转接头来算,不同的设备可能不一样)按经验像这种机器升压后应该有0.04a待机电流。不管他,拆开机器大概看了一下没有进水或者修过,量了电源接口看到TYPE-C已经升压了,公共点没有电压,结合前面的现象看起来有点像电池静电保护了,想着能捡钱便报了价留机。
        先把大小电池都拔了,再插电,还是一样,果然钱还是没那么好捡的。老老实实把主板拆出来,一看背面烧了一个洞,连带键盘也烫了一个孔,揭开塑料纸发现是电容短路烧焦了,已经面目全非。

清理完成后看到主板已经烧焦,只能使出刮骨疗伤大法了,刮到公共点二极体值已经有四百多,应该正常了。再次通电,还是没有公共点电压,装电池也一样,电池是有电的,机器太新在论坛和淘宝都没有找到图纸点位图,找到他大哥板号NM-B141的图纸,看了元器件位置大概都对的上,可以参考着修。检查发现保护隔离管Q262前端有Q261体二极管通过来的小电流公共点电压,Q262受U192控制,图纸的芯片型号跟这片板的芯片型号不一样,网上找的这个芯片数据手册不能结合这个图纸参考。

这条路走不通就换一条路,查看电池供电管Q34的控制信号由U101发出,这颗芯片和图纸的芯片也不一样,不过运气好,在NM-B891找到可以参考的应用图,照图纸的提示BD4179MWV和TC62D518FTG这两个芯片应该是可以互换的。测量工作条件发现BAT_VOLT只有10V,待机供电VCC3SW无输出。根据分压电阻计算公式应该是12.2V,但手动拉高到12V依然不输出VCC3SW,怀疑是芯片坏了,花了30大洋换了一个芯片还是一样,只能再找找这个芯片的资料,有人说这个电平一般8V以上就行,只能当它是正常的。
        有供电,TH_DTCT低于0.5V,BAT_VOLT正常一般就能输出3.3V的VCC3SW,以前修过ThinkPad的机器,没有公共点大多都是待机供电VCC3SW短路,测量果然对地为0,上第二招烧鸡大法,发现MEC1663发烫,感觉好奇怪,公共点电容短路怎么会烧EC?艰难拆掉有黑胶的EC后再次测量,发现对地数值100,感觉偏低,烧鸡法烧不出来问题。看了下图纸这个电压除了给EC供电还来到了D290给桥提供RTC供电,测D290另一端对地有360,VCC3SW二极体值低跟这个没关系,但是其他的都是通过几十k的电阻做上拉的,跟这个也没关系。也有可能它这个值就是这么低,只能当它是正常的,先上电试试。通电了还是一个鸟样,不输出VCC3SW,感觉还是这个二极体值低的问题。

        又折腾了许久,想到公共点短路烧得厉害,主板碳化的地方也有可能短路,如果刚好VCC3SW经过这里会把公共点电压导过来,EC有可能是这样烧坏的。仔细用放大镜观察,发现板层第二层和第三层有一点焦黑的地方,拿刀片刮开后,测试发现二极体值已经有460,应该正常了。通电测试电流0.019,可能因为没装EC。公共点12V电压已经出来,定一个EC过来应该就修好了。还有一个隐患就是不知道CPU的rtc电路有没有问题,这个也只能换上EC才能确定了。

        EC带程序,机器太新,剪板的ec都没有,卡在这里真无语。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通病

网友A:
没有公共点CPU坏的也不少

网友B:
前面辛辛苦苦,卡在EC这关真是命苦

网友C:
上次修了个 其它机型  SD卡芯片附近 的19v干到3v上    无线网卡   摄像头  网卡  南桥    全干死了

网友D:
老师修IBM真专业,主要是工作台真清爽

网友:
公共点电压19V  是通过键盘上的烂孔,反传送到EC了   修好后, 可能键盘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公共点CPU坏的也不少

这个倒是很少遇到,忙的时候疑难杂症直接让客户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面辛辛苦苦,卡在EC这关真是命苦

定了一个ec,开机报错RFID,不影响用,键盘也烧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次修了个 其它机型  SD卡芯片附近 的19v干到3v上    无线网卡   摄像头  网卡  南桥    全干死了

能跑出来故障就好,就是成本有点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师修IBM真专业,主要是工作台真清爽

您才是大佬,我还在学习中

网友:
你真棒好样的学习了

网友:
这思路真赞,学习!

网友E:
楼主,能不能把电路图分享出来。我是有个不触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能不能把电路图分享出来。我是有个不触发的

我也没有这个机器的图纸,是参考NM-B141和NM-B891的部分图纸

网友:
我有料板u挂的

网友:
楼主辛苦了,以后遇到有参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