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荣耀20进水不开机电流100多毫安剧烈抖动故障维修

楼主(2021-04-01):
华为荣耀20进水不开机电流100多毫安剧烈抖动故障维修

  【故障机型】:华为荣耀20

【故障现象】:

  开机直接100多毫安剧烈抖动。

【故障分析】:

  这种就是明显电源输出有接地短路的。

【维修过程】:

  观察主板第一眼就看到这里已经烧黑。

  拆开屏蔽罩,发现多处腐蚀。

  背面CPU旁边也有腐蚀。

  拆掉主电源看到底脚有腐蚀。

  打开鑫智造图纸发现这一路通向两个6422电源和灯控芯片。

  此电容短路,这时根本不需要烧机。

  把这条通路所有芯片都要拆下来。

  依然是这条通路底脚腐蚀。

  还好焊盘底脚没有烧没,但是两个6422芯片已经烧掉脚了。

  更换两个6422电源后,这一路阻值变成了90。

  最后来到灯控,也是底脚腐蚀。

  处理好之后装回,这时再次测量这一路阻值变为了290。

【维修结果】:

  开机测试,完美修复。

本案例由(鑫智造会员)提供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sz.xw360.com/

QQ/微信:2657227237有事您Q我  2867126052有事您Q我

网友:
进水机就是麻烦,手机零件好细

网友:
感谢愿意分享经验的人

网友:
这种机器,说实在话,除了我们自己维修能长经验,对顾客来说,没必要了,主板大动成这样,还能修好,维修师傅确实厉害啊

网友:
您好 请教一下 图纸上电容短路的那个 怎么就知道那个短路了呢 望赐教 感谢

网友:
谢谢分享  获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