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U303L 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1-04-01):
型号:U303L板号:UX303LNB REV2.0
故障:客户报修此电脑昨天正常关机,今天按电源开机不显示,电源指示灯亮白灯。
维修过程:拆机目测无修、无进水。拔了电池后接可调电源,电流在0.0001到0.009左右波动。测量待机5V 、3V正常,再测一下BIOS8脚,发现电压在2.3到3.0之间,SRTC_RST#1点几V,拆下电池测量有2.9V左右, 尝试把R2226先拆了,测量+3VA_RTC电压恢复2.8V左右直接一烙铁干掉C2233 ,测量RTC_RST#电压恢复正常,开机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
RTC 电容损坏 有学习了

网友:
RTC 电容损坏

网友:
这不是这款通病吗??

网友:
RTC电容,引起不触发。不开机。

网友:
华硕的机器不触发,触发不上电都要查RT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