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30p。有待机,加电到0

楼主(2021-04-01):
联想y430p。有待机,加电到0.2掉电换过cpu,刷过bios不行。求大神指点一下,新人没思路啊

网友:
查cpu的话主要查哪些信号?

网友:
看后级有无短路

网友:
各大电感电压都测了吗  缺啥供电不

网友A:
0.2都不过内存,刷BIOS有用?

网友:
3V转3V   5V转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0.2都不过内存,刷BIOS有用?

师傅教我三板斧,有问题没问题bios

网友:
什么都不量 修板?

网友:
二级电压,供电pg,复位,换南桥,换板,搞定

网友:
现在Bios不像之前,没那么多Bios坏的

网友:
发过来,帮你秒了

网友:
估计是有短路

网友:
查供电啊,查查2级电压有没。

网友:
先查下后继供电啊。各种转换

网友:
电源指示灯亮么?

网友:
却一项小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