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X505GD奇怪问题 插电源不开机电池可以开机

楼主(2021-04-01):
一台华硕飞行堡垒6游戏本 版号FX505GD 机子修完短路问题:换了南桥  EC 待机芯片 内存供电芯片,电池可以开机 拔掉电池单用电源开不了机! 但是电池插上电源插上开机可以正常用 系统里边显示不充电拔掉电池机子也正常用! 不知道这种机子从哪下手啊!

网友:
看进系统充电不不充电看充电电路 再查待机电路

网友:
查电池充电电路,SMB信号等

网友:
查充放电电路和芯片

网友A(2021-07-23):
机器修好了吗? 我手上有一台一样问题的 没思路

网友:
先看看保隔管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修好了吗? 我手上有一台一样问题的 没思路

Cpu电感对地值是多少,我这是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