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小米 type-c的接口的机器如何改装,只用供电,不用数据

楼主(2021-04-01):
测量,ps8740b旁边的电容只有5v
不换芯片的情况下,
如果要直接改的话,怎么改,不要用数据功能,只能供电功能。

网友A:
有一种这个东西,叫诱骗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一种这个东西,叫诱骗器

碰到这种情况,你们一般是改接口还是换电源芯片,这个芯片有没有带程序,能不能买到好的芯片!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一叶知秋9227 -2 -2 随意复制别人的回复,请用心回帖!

网友:
引用 网友B:
碰到这种情况,你们一般是改接口还是换电源芯片,这个芯片有没有带程序,能不能买到好的芯片!

以前看过论坛里有兄弟说是有程序的,而且没有公开,只能改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种这个东西,叫诱骗器

第一次看到竟然有这种高科技

网友:
原装电源和芯片通信后才决定输出多少电压,所以不用原装电源,20V直供

网友C:
这个改的空间 如何处置 超薄的怎么放进去

网友D:
芯片有程序  。而且 很不好买   。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芯片有程序  。而且 很不好买   。

老师好!烧这个u坏的机率也好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师好!烧这个u坏的机率也好大了!

是吧。现在在哪里

网友:
直接用19V电源,加个转接口就行,不用电路板

网友:
小米的带程序,只能买剪板或者料板,诱骗器也没空间放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改的空间 如何处置 超薄的怎么放进去

飞线大法,线要粗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碰到这种情况,你们一般是改接口还是换电源芯片,这个芯片有没有带程序,能不能买到好的芯片!

不带程序,我都换了几个了

网友:
厉害了,师傅们,这个机器我还没有修过呢、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