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E1-571G用电池开机 无CPU供电

楼主(2021-04-01):
板号:Acer-宏基Q5WV1- LA-7912P  这个机子一个同行从合肥发来的;是个二修机 发我让我看看能不能修;拆开初步看了一下全板有的被短接;有的被加焊,有的被拆件,乱七八糟。经过本论坛资料 该修的修 该补的补。机器目前是修亮了,适配器和电池同时接上 能开机也能正常充电,单独用适配器也可以开机正常进系统,唯独单独用电池能触发就是不亮机。在单独电池的情况经过测量,所有电压都正常 唯独CPU 不出供电。查了CPU供电芯片条件该满足的也满足了。CPU供电芯片是95836 以前看过饼哥说过把18脚接地电阻去掉也能出CPU1.几V  去掉以后确实能出。至于SVID 不知道怎么查 .恳求论坛大佬给分析一下 谢谢 Acer-宏基Q5WV1-

网友A:
是不是暗屏?用电池屏背光电压没有适配器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暗屏?用电池屏背光电压没有适配器高

CPU 都没工作  没有暗屏

网友:
              这个就奇怪了

网友:
总结为插适配器就可以正常,光插电池就不正常,不出cpu供电。联想的机器经常碰到,没想到宏基的机器也会这样。
一遍是电池导致的ec产生错误的信号,导致cpu不工作就不出电压,仔细对比插适配器与插电池ec的信号引脚区别。

网友(2021-05-11):
已解决 问题

网友:
好JB锤子哟,论坛总有兄弟帮你出了主意,不管起作用没,你丫解决问题又不公布问题出在哪

网友:
EC检查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