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Z97-PRO4无声音修复过程!

楼主(2021-04-01):
修复对象:闲鱼上淘来的华擎Z97-PRO4(150元包邮,配我捡漏70元包邮买的4790K坏U实际上是好的)

故障现象:板载声卡无声音,不能正常输出前置声音,不能正常识别耳机插入。

修复过程:查ALC887各工作条件正常,电压正常,芯片被人焊过,周边电容电阻被吹过有点歪。27脚参考电压正常,芯片不发烫,感觉不象芯片坏。

                装上驱动插入耳机到绿孔,驱动面板提示线路输入,插入蓝孔也提示线路输入,不出喇叭输出图标栏,这里走了弯路跑去查HD AUDIO前置面板检测信号了,(因为在驱动里禁止前面板检测绿孔可以正常输出,印证了芯片是好的)

                查前置面板插针4 7脚无果后,想到绿孔插入耳机头也提示线路输入,是不是误判了,找了张技嘉Z97的图纸,发现ALC887判断哪个孔被插是由一排电阻决定的,分别是39.2K 20K 10K 5.1K,测芯片13脚连接的四个电阻发现阻值分别:39.2 20. 10 10。。。再看该电阻没有被焊过的痕迹,SMT贴片原焊点,妹的厂家也能贴错片????

                把最边上的10K换成5.1K,试机,发现搞反了,绿蓝孔误别换错位了,,把5K和边上的10K互调,OK,绿蓝孔都能正常识别插入信号,驱动也能正常出现输出图标栏,试听一切正常,此板修复。

        红圈中从左往右正确阻值是:39.2K 20K 5.1K 10K

网友:
太细心了,一般我都不搞了,直接弄个声卡,alc887声音也不怎么好

网友A:
哇靠,70元包邮买的4790K坏U,你是怎么捡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哇靠,70元包邮买的4790K坏U,你是怎么捡漏的?

这几天实在无聊,看别人赌高档显卡,我也跑闲鱼赌坏U玩,这赌狗门道很多。。。

然后赌了几块坏CPU,捡了块好的4790K。其它的都是坏的,比如1270 V2,跑码卡62 1220 V1,卡55,另一块4790K核心短路。。。也就亏个运费钱把这些坏U又挂闲鱼上全卖了。。。

闲着无聊瞎折腾玩罢

网友:
这个故障真是很稀有啊

网友:
坚决不赌U,太无聊了。花好多时间测试

网友C:
U都敢赌啊,不怕底裤都没了啊?坏U都是反复测试过,100%确定坏的才挂上。

网友D:
请教一下楼主,这种小的贴片电阻,用什么好办法进行焊接(拆、装)比较好?我每次都做的一塌糊涂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楼主,这种小的贴片电阻,用什么好办法进行焊接(拆、装)比较好?我每次都做的一塌糊涂

涂点焊油,风枪400度中大风直接吹,用尖头镊子快速拆,装。

如果拆后焊盘缺锡,用烙铁补点锡,基本上有焊油电阻放上去就自动对位焊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涂点焊油,风枪400度中大风直接吹,用尖头镊子快速拆,装。

如果拆后焊盘缺锡,用烙铁补点锡,基本上 ...

我的天呢,我每次用小风吹(别说中大风了),放上的电阻都给吹翻了.....

网友:
恭喜楼主,捡漏啊

网友:
咸鱼上坏的U能卖掉?他们不要试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涂点焊油,风枪400度中大风直接吹,用尖头镊子快速拆,装。

如果拆后焊盘缺锡,用烙铁补点锡,基本上 ...

原厂无铅焊点,不中大风根本不熔锡,风枪温度太高(超过400度)又容易把零件吹糊。

所以只能中大风400度+焊油边吹边快速拆,装,装的时候镊子尖夹住按在焊点上,熔了后就可以松开轻碰让零件自动归下位即可。

操作得当不会吹飞的,镊子尖,手不抖,眼神好就行!

网友:
都是厉害的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U都敢赌啊,不怕底裤都没了啊?坏U都是反复测试过,100%确定坏的才挂上。

嘿嘿,好赌狗肯定是老狗。。。

网友(2021-05-05):
我说最近收藏的几家坏U怎么会迅速售出,原来有人再赌……我下手太慢了…

网友:
ALC887 892都是这种配置的检测电阻,华擎就把插入孔分开做检测,华硕预留有位置,sense1脚直接装一个5.1k的电阻接AGND就行,就少了检测插入拔出,相当于芯片一直都是输出声音的。ALC1220就复杂一点了,检测脚有多个,都是100欧400欧的电阻

网友(2021-07-18):
引用 网友B:
这几天实在无聊,看别人赌高档显卡,我也跑闲鱼赌坏U玩,这赌狗门道很多。。。

然后赌了几块坏CPU,捡 ...

刚25元包邮堵了块i5 4590,成色不错,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