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老司机个问题,大功率的笔记本,可调电源不管用

楼主(2021-04-01):
现在很多笔记本用可调电源都不顶用。像P71 W530 还有有些暗影精灵。用可调电源都不能用,无法开机。我用的是个MP3020D.  30V 20A的电源.像这些本本要买个什么可调电源能像其它笔记本一样

网友:
P71 W530 还有有些暗影精灵。用可调电源都不能用,无法开机?

这些都有适配器检测 ,你要先去了解下相关的检测线路。而不是换大功率的电流表 ……  这些资料网校或者迅维远程有相关资料说明讲解。

网友:
刚开机,要不了那么大的电流,可调电源带的起

网友:
把电压调大点

网友:
那是因为这类笔记本电源不单是正负极,还有功率识别针。要解决功率识别才行

网友:
你40A都没用!这个有中间针的

网友:
兄弟,看来你不是搞维修的

网友:
                                用原装电源啊

网友:
除了可调电源的功率要上去,惠普,戴尔的要改一下充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