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T440S不触发貌似通病

楼主(2021-04-01):
联想T440S不触发,这款机有两个电池,每次把内置电池拆掉就又可以正常使用,有时候可以管几个月,有时候一两天,不定时,反正每次拆掉内置电池就可以开机,论坛看了一下,有说BIOS的,有换桥的,有换电池的,偶然看到其中一个帖子说是休眠开关导致,休眠开关是直接摄像头排线第一脚供电上去,于是拆开B壳,直接测试发现没有电压,万用表测试直接对地短路,此角连接边上中间那个电容,发现那个电容有腐蚀化,直接烙铁拆掉,测试不短路,插电上机没有问题,可以正常触发亮机,目前为止已经超过半年没返修过,为啥我知道,因为这台机就是我隔壁同行自己用的机子...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又涨了个经验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又涨了个经验 qaq

网友:
谢谢分享  刚好碰到

网友:
这经验值得好好收藏,以后遇着了少走弯路。

网友:
看到有人 在屏线接口那里断开 LID 信号的。

网友:
这个机器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每次都是拔电池放电就好了!就是没找到真正的原因

网友:
路过学习了,先收下备用................................

网友:
严谨细致入微,厉害厉害

网友:
当你隔壁看到了这个贴  他会不会说我c  你扣了颗电容收了我xxx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给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
一般保险的问题多

网友:
问题每次都是拔电池放电就好了!就是没找到真正的原因

网友:
短路还能开机,真是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