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z6–ct6na卡log#

楼主(2021-04-02):
#战神z6–ct6na卡log# 外设全部拔了、bios刷了、内存换了、就差显卡和CPU没动过其他都动了、现在毫无思路、电流卡在1.5a就定住没有跳变、那位大神遇到过这问题、请多多指教

兄弟在这谢过啦

网友:
硬盘换过没,我以前有个硬盘有问题一直卡开机logo,还不是系统盘,电流这个我不懂

网友A:
你注意下CPU坐针脚有没变型,网卡有没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注意下CPU坐针脚有没变型,网卡有没短路

板载也可以看到针脚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载也可以看到针脚嘛

这机型有台CPU,也有板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