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 PAD E431 能触发电流1.25A 不显示

楼主(2021-04-02):
Lenov,o ThinkPad E431 笔记本版号NM-A043 ,故障现象为能触发电流0.8-1.25A 左右,有跳变。取下内存报警,内存假负载上有复位。刷了三个论坛上的BIOS 故障依旧,CPU供电,显卡供电都有。
有没有碰到这类故障的。麻烦高手给个思路。

网友:
显卡供电是集显还是独显?CPU电压是预供电电压还是精确电压?

网友:
刚刚找了个CPU 换上好了,经验主义害死人。

网友:
这个板好像还有一个爱出掉电故障

网友:
I几的CPU,这样的U坏的不是很多,极少坏

网友:
看看连接故障

网友:
严谨细致入微

网友A:
我认为还是BIOS的问题,要刷要2个一起刷才可以的

网友:
这个是板载CPU吧,BIOS内存都搞了,估计再换一个CPU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还是BIOS的问题,要刷要2个一起刷才可以的

EC的BIOS几乎没遇到过要刷的,双BIOS  99.9%都是刷桥的

网友:
这个CPU带黑胶的吧、而且CPU容易变形、少侠手工不错哟

网友:
难道不是半载CPU?我是不是看错了

网友:
E431没有板载CPU喔

网友:
估计再换一个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