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原机备份后再刷就导致不亮了

楼主(2021-04-02):
之前维修主板都会有备份原机bios的习惯,近日接到一台联想E系列笔记本,还是老样子备份完了就随手刷进去刚备份好的bios,结果就不上电了,在谈论找了合成的还是不行,上淘宝买,还是不行。最后得出结论,cpu坏了,此刻内心一万个MMP...

网友A:
这是备份的原机bios

联想E40-70原厂BIOS LA-B091P REV 1.0.bin

网友A:
这个是找科技市场的老师傅求得的原机bios,可惜刷上还是不行,排查得出结论CPU凉了

E40-70原厂BIOS LA-B091P REV 1.0.BIN

网友B:
刷bios刷死。。。。

网友C:
原本就坏了CPU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本就坏了CPU的吧。。。

电池放电就好了,已经测试良亮机,备份bios后就坏了

网友D:
可能是拆焊芯片时弄掉了小电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拆焊芯片时弄掉了小电阻吧

多谢分析,下次会注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bios刷死。。。。

啊   这...

网友B:
bios刷写一般不会搞死主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刷写一般不会搞死主板的

可能是bios附近的二极管吹跑了,通电烧cpu了吧

网友E:
这个没有遇到过,为什么备份好了要刷一遍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没有遇到过,为什么备份好了要刷一遍呢?

就是为了看看是不是好的也为了发到巡维,自己验证后方才放心,结果自己挖坑自己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备份的原机bios

测试正常亮机,确认CUP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找科技市场的老师傅求得的原机bios,可惜刷上还是不行,排查得出结论CPU凉了

测试正常亮机,确认CUP凉了

网友:
惨烈。  咋会cpu都报废了

网友:
              握草   CPU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