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的电源PS8740B 有没有带程序,买这种芯片是不是一定要买拆机的?

楼主(2021-04-02):
PS8740B BO小米的电源PS8740B 有没有带程序,买这种芯片是不是一定要买拆机的?淘宝能不能买到全新原装的芯片?

请教,你们碰到这种电源不升压的问题是直接换电源管理芯片还是?改接口?

网友:
用诱骗器改

网友:
带的,有剪板的卖,换普通的上去是有20V  无隔离输出,修到过

网友:
带的  买全新的是不行的  我试过  剪板的是最好的   这个芯片内部有协议

网友:
                    没遇到 过

网友:
淘宝说不带程序

网友(2023-05-06):
他说带程序你不会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