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急

楼主(2021-04-02):
请教各位大神大佬们,显卡上一个ao4842坏掉了,找了半天找不到双n沟道的,可以用单n沟道的替换么?

网友:
应该不可以吧

网友A:
可以用两个nmos管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两个nmos管代换

按图连接就行

网友:
天马行空,能有就行。

网友:
改一下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