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win98

楼主(2021-04-02):
g31主板不能安装吗,提升cpu要32位的
cpu

网友:
你是用ghost克隆版,还是原版镜像安装?

网友:
945可以的。G31危险,,,

网友:
还有用98系统的吗 太老了

网友:
试过不可以

网友:
G31上的都是64位CPU,你找个老的32位CPU试试。
最好用老的478主板加U。
775的都危险

网友:
win98 能干嘛

网友:
驱动估计找不到

网友:
还有人用瘟98??至少要2000或者XP吧。。基本很少软件支持98的了。。

网友:
815,845,865好像可以装win98,再高的好像就不行了。

网友:
G31肯定不行,属于64位的U

网友:
至少也得98M,WIN98极少看到了

网友(2021-05-02):
win98当年的记忆,有时都想安装试试,但主板不好找了

网友(2021-06-26):
驱动找不到啊,USB也是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