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50关机耗电

楼主(2021-04-02):
联想E450关机耗电厉害,换了电池还是一样,充满电关机第二天开机耗了十几个电,这大概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看下待机电流是否正常

网友B:
拔掉电池,接上可调电源,看看待机电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待机电流是否正常

电流0.02,应该算是正常吧,不知道是不是待机出了问题,充满电第二天还有78%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拔掉电池,接上可调电源,看看待机电压呀!

接了,0.02A,昨天充满电今天又测试了一下,还有78%,感觉难搞啊

网友:
              有短路吧

网友:
不难搞,肯定是电池走的路线漏电了,跟公共点后面的无关,所以好查,因为只有电池走的地方不多

网友:
用可调电源模拟电池进行测试,不要接在dcin上,接在VMB2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