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p106显卡供电问题求指导

楼主(2021-04-02):
七彩虹p106显卡,有时候能认卡,有时候认不到,经测量,认不到卡时候5v。1.8v。供电正常,1.05v核心显存电压出不来,测量1.5v电感对地短路,烧机一下,后面的三个保险电阻发热,其他地方没发现异常,更换三个电阻旁边的6角ic,故障依旧,这不会是板层短路吧,烧机一会又不短路了,一通电继续短路,

网友:
只能试试bga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矿卡。

是的,p106就是专业矿卡

网友:
发烫要看发烫的程度,如果轻微烫是正常的。

网友:
你烧的是1v,通核心的,核心烧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