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932不停重启

楼主(2021-04-02):
机器是一年多的机龄,无拆无修,原机是双系统,故障是苹果系统进不了到后来两个系统都进不了,选任意一个系统都会黑屏重启,不停循环,插U盘也是一样故障,选网络恢复模式也是过完时间进度条黑屏重启,究竟是什么问题,难道是传说中的T2坏了?                                                                                                    是什么问题,大神们能给个方向吗?

网友A:
这个机器17年以后的吧  1398的机器黑屏通病 改集显  新款的没修过无从下手

网友:
可以尝试修复T2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17年以后的吧  1398的机器黑屏通病 改集显  新款的没修过无从下手

是8代的机器,后来可以进WIN10的PE,可以分区但装不了系统,一安装系统一秒不到就直接跳过安装进度,提示已安装完成要重启,都不知道是不是硬盘坏了

网友:
  1398的机器黑屏通病 改集显

网友:
                 要改集成显卡啊

网友C:
找一台同年月的机器,T键模式做下系统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硬盘问题

网友:
刷机后还是故障依旧就是CPU问题,可以更换CPU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一台同年月的机器,T键模式做下系统就好了

什么叫T键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8代的机器,后来可以进WIN10的PE,可以分区但装不了系统,一安装系统一秒不到就直接跳过安装进度,提示 ...

有这种可能性 可以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新Air问题太多了,连个散热管都没有,CPU出问题很多,温度太高了

网友:
苹果出这种问题,难搞了

网友:
找台苹果电脑 给故障机 DFU 刷机,Apple configurator 用这个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