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6-71-w65s0-d02 自动上电,自动,重启,休眠

楼主(2021-04-02):
战神6-71-w65s0-d02 自动上电,自动,重启,休眠 ,网上搜索,是M_BTN#这个信号问题,电压不稳
换芯片不行,网上有几个改线路,试了下,有后遗症,关机不断电等奇怪问题,,,电压不稳,这线路也简单,芯片,电阻,二极管,,就这3个,芯片换了排除,,还有两个,,,影响电压的一目了然啦,去掉ok!

网友:
这个好像是通病

网友:
遇到过一个进水就是这个毛病  开关上正常19V

网友:
这个是通病

网友:
不是通病吗?

网友A:
从来都是拆掉芯片1-2-8  3-6    PR121直连,包好不返修,修过不知道多少台了

网友:
遇到过进水的,排线座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来都是拆掉芯片1-2-8  3-6    PR121直连,包好不返修,修过不知道多少台了

这太麻烦,,,,

网友(2022-07-13):
非常感谢大哥贴,今天遇到这个机器,时不时自动正常关机,自动休眠,按大哥的方法果然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