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7阴阳屏维修案例

楼主(2021-04-02):
(图片)

网友:
短路为直通  断路为开路

网友A:
要理解不要总看这些必杀!
最基础的电路的3种状态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理解不要总看这些必杀!
最基础的电路的3种状态是什么意思

大神能给小的分析一下不

网友:
保险电杆虚焊 导致电流上不来  启动不了背光    有个问题 正好这个是扣座只能输入   其他两个ic中间电阻不正常怎么分辨是上端还是下端坏